富士康848不跑码

楼主(2009-10-29):
客户送来富士康848主板,点不亮。CPU核心电压1。8V,复位1。8V,PG1。8V,时钟电路两路各为0。35V,主要测点都正常,上真U不跑码,加焊北南桥还是不行,郁闷当中...................................有没此类经验

网友:
大哥,BIOS还没有刷就干桥,服你了。再有你回焊技术过关了吗

网友:
卡上有什么代码?说出来才好判断!!

网友:
BIOS已经换过了,显示00代码

网友:
大哥,有些主板插诊断卡也不会跑码的.其实就点亮了

网友:
晕,我说已经上真U了,还是显示00代码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时钟芯片跑码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