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显示与外接工作原理

楼主(2009-10-29):
笔记本外接正常   本身屏幕不显示   外接花屏 内无显示      像此类故障  如何确定是显卡问题  还是屏幕 板子其他问题     有经验的 指教下

网友:
先良測LCD腳座訊號點有沒有震盪
3v.19v及背光電源有無正常
如果電源正常腳座卻沒有震盪的訊號
那就表示是主機板的問題
這是我的判斷方法
給你參考看看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复   再接再厉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显卡出来到vga和lcd是不同的电路,如果同时出问题了,那就十有八九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