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磐正EP-8RDA3I的主板点不亮,CPU是AMD462接口

楼主(2009-10-29):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是一位新手,碰到一块磐正EP-8RDA3I的主板点不亮,CPU是AMD462接口,特来求助!我上CPU的假负载测试结果如下:核心电压1.60、时钟0、复位1.60按复位开关有跳变、PG1.60、2.5V参考电压2.13V、0.8参考电压0.8、1.6V参考电压1.60、时钟1-5为1.60.上内存测试卡测得主供电2.60、辅助供电1.30、时钟0、系统总线2.60,请问各位是不是时钟电路有问题,如何查?这块板的时钟芯片是哪个,怎样检修?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有点混乱啊  POST卡是否跑马  不跑马查一下U是否有掉件短线的
不知道是否是下面的图片  看这个图片是时钟集成在南桥里了  一般是在14.318MHZ的晶振旁边

网友:
磐正主板只要电压正常,10片坏板中有8片是BIOS坏, 建议LZ刷BIOS

网友:
补充一点,我之前是做磐正客服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正是2楼图片所示的主板!我说没找到时钟芯片呢!原来集成在南桥里,我明天上检测卡看看。我从上CPU的假负载测试时钟为0V认为时钟信号有问题,因为CPU的假负载上说时钟应该有电压。请各位继续指导!!!!谢谢!!!!!!!!

网友:
你可以把U座打开看下有无氧化之类的 ,还有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提醒下,这个主板上诊断卡会跑EF的,其实这个板不需要装诊断卡的,板上字带诊断卡

网友:
修主板要从最基本的开始,我劝你还是找个师傅带带你

网友:
找14.318晶振测一下是不是正常。

网友:
2.5V电压偏低好多了,  查一下这部分看。

网友:
w 我也有一快这样的板不跑码还愁怎么搞呢

网友:
刷BIOS

IO

南桥Nforce2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清洁了内存还有CPU座故障莫明其妙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