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

楼主(2009-10-29):
俺手上有一台WEIYI  775D CRT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不了机,查电源电路的5脚电源管理芯片已经击穿,上面的字已经炸得血肉模糊了,有谁知道此显示器5脚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还望不宁赐教。

网友:
我有,明天行不/

网友:
耐心的等待中

网友:
DP104C可以替代,加绝缘垫

网友:
用DP104C代替 OK,这种管子代替的型号因该还有几种吧

网友:
用DP704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