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对地短路维修方法或设备

楼主(2009-10-29):
各位大师,在维修主板电源对地短路不良时,有何高招,听说市面上有专门追踪短路的仪器,不晓得效果怎么样,有没谁有用过的,推荐下。
TKS!!!

网友:
我是菜鸟
我一般是降低电压,触摸发热元件,换掉
再对电路图。排除其它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