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今天的维修总结

楼主(2009-10-29):
1.师傅修一块V星的478的红板,是ms-6580 50b,cpu有一个电压,叫vcc_vid,给cpu里的vid电路供电,使cpu发出让pwm能识别的vid信号,pwm电路产生vcore,当插拔ATX电源时,瞬间产生大电流,使vid供电的场管瞬间击穿,电流直接烧cpu,有时bios资料坏,也会烧u。所以修478的主板,在上u前最好先测下vid电压。
    2.今天修到一块华擎775i65g板,ps2不能用,查电压,信号对地正常,本来想换io,但想到以前修过一块ps2,声卡不能用的板,刷bios后ok,试刷bios,结果OK。

网友:
嗯以后要小心,免得烧U

网友:
新手冒昧的问一下,这个电压是在哪。怎么去测量,新手请教,请勿见笑。

网友:
对着主板CPU附近的大电感的引脚就能测出来  CPU的供电   或者买个假负载就能直接测  上面有具体的标示。。。

网友:
CPU的主供电 假负载上会有明显的标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