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绿色的主板跳代码为00

楼主(2009-10-29):
七彩虹绿色的主板跳代码为00,测量cpu没有电压,而且没温度,北桥那里的供电管后端为1.5v前面两引脚为零,换过管子也不来!加过北桥也不来,而且量南桥是短路的!请问这是不是电源芯片坏了?还是桥坏了?

网友:
您应该先排除短路故障!!量的是南桥,您就先换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