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不过内存特例

楼主(2009-10-29):
板子型号就不说了,记不清。ASUS478,还过内存。
   故障现像:档内存,且报警蜂鸣。量各处电压,各信号包括CPU复位都有跳变。SMBUS阻值500欧,电压3.4V。就是不过内存。压南桥即过内存。
   方 法:加焊南桥,故障依旧。拆下重植,发现焊盘右下脚有一掉点,(俺不会补点,饼哥给补的,但在植上后又将补好的焊点弄掉,饼哥牛啊,直接用烙铁在植
          好的桥外将焊点又重新补上)。搞好后修复。已遇到两个这钟板子了。

                                                                            -------实地——郑伟

网友:
因为南桥有SMBUS根内存连接  。读取内存的 SPD资料。

网友:
问一下SMBUS是DATA 和CLK么 也就是91脚和92脚么(1代内存)

网友:
系统总线。。。

网友:
我今天遇到GA-8LD533内存不过,跑C1不报警,插入DDR1代内存故障一样;测量内存供电2.5V,负载电压1.25V正常,用数字表测有关内存时钟端电压1.6v也正常,查内存插脚旁的排阻、排容无良现象。最后,通过加焊I/O管脚后,显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