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L1034-3

楼主(2009-10-29):
烧了C5706 IC后,换上C5707用了两三天后又烧了,现在高压部份一点电压也没有,大多数问题在那里,也没有电路图很难查,谁有715L1034-3电路图

请求帮助

网友:
不一定要找到这个板的电路,可以找相似的做一下参考就可以的

网友:
非常明显的明基的通病(在基地里一搜一大堆)
   明基的通病就是高压部位的故障就爱坏那么几个小东西
1    C5707   一组
2     0.2的电容(C5707中间的电容,鼓了没换将又会损坏5707)
3     9024也会坏(注意9024前面的催动的3极管坏了会导致开关机白一下屏)
4  高压部位有个保险,点位一般是PF5701
  5高压部位的电容有些也容易坏

网友:
楼上发错资料了吧,楼主的机器又不是明基的显示器,楼主的机器的通病是更换一个80L高压线圈+2个5706即可解决大部分黑屏通病

网友:
没有80L高压线圈

网友:
不需要电路图,换C5707后一定要补焊升压变压器以及周边
图我这里有,是-1的,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板的高压部位也有5707,高压部位也是坏了。。。
明基的通病并不是说一定要明基的显示器
像DELL的它的板就采用明基的板,只有工作原理一样的,就属于同一种通病。。。

网友(2009-12-25):
看看高手的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