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大家对诊断卡的看法

楼主(2009-10-29):
本人的主板诊断卡用了好久,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变迁了,一直想换个新的。在市面看到的诊断卡实在太多了,无从下手。想问问大家用哪种诊断卡多?是四个灯好用还是8个灯好用?我想买个pt091的诊断卡,不过只有四个灯,好像少了点。

网友:
我现在还是用10块钱的那种了
那个用习惯了啊
不过也该考虑换新了

网友:
我前天才换了一个俄罗斯诊断卡,以前用的十元的不好用,还老坏。

网友:
诊断卡的原理都差不多的,可能质量不一样吧

网友:
我的己用了两年了,也是十五块的,还是很好用,没坏过.

网友:
最近很背,前段时间买的PT091居然自己无故的消失了,这下又得去淘一个回来哦

网友:
新买的pci和pcie的二合一 135大洋

网友:
推荐基地的PT091,我在使用着很好用。呵呵不是做广告啊,别多心

网友:
诊断卡也有挑板的。有的板上显不出来。我还以为是坏了。在有的板上还能显出。

网友:
10来块卡,红的绿的都。看见哪块用哪块。不要只看数,还要看灯。

网友:
我感觉4个灯的不如8个灯的,我买的那个4个灯的只能看电压

网友:
我用的都是10块的,“送”客户一个,自己忘记拔下来了

网友(2009-12-02):
查不多就可以,就是耐不耐用一般的都行 基地的也不错~~

网友:
我前几天去太平洋那么看了下,也是找不到4位8个灯的了,后来只能要个4个灯的,现在用起来还顺手吧

网友:
PT093还是多少望了,到现在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是啊,好卡能长时间用,一般的容易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