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不能点亮但跑到7F

楼主(2009-10-29):
一张945板,代码正常,就是不显示。
        故障现像:代码能跑到7F,蜂鸣器响两声,没各电压信号均常,压两桥也没有变化。
          方法:        打PCI-E到北桥的值,有一个无穷大,加焊北桥还是无显示,上火,再连续加焊北桥两次,故障依旧。拆下重植,还是如此
                       让饼哥帮忙,发现正PCIE卡子处撞断线,补好后,测阻值正常,上电OK.
               总结:   对于这种各种电压信号都正常的情况下,一定要多观察,多积累经验。

                                                               --------实地——郑伟

网友:
呵呵,前天修了个478的板,集成显卡,也是电压跑码都正常,代码能跑到7F,蜂鸣器响两声,就是不显示,

个人认为,它已经能显示了,但此板无AGP槽,无法验证,最后测行场电压阻值正常,G\R\B其中两脚电压(零

点几V)阻值正常,而其中一脚,电压有1.6V多,跑线,从电池座下过孔直到北桥,割线后,电压还是没变,判断

北桥内部短路!

呵呵,楼上的马屁拍的饼哥D:\我的文档\My Pictures\tsj55.gif

网友:
这一期的实地也快结束了,很是怀念 在基地奋斗的日子!感伤中.......

网友:
观察靠锻炼。

网友:
修二修板就是比谁细心,真的观察相当的重要,不过这样没有把桥干死也是很强大!!!!!!!!!!

网友:
我有一块478的板子外插AGP显卡能跑到7F无显示,内置显卡有显,南桥被人做过,先是82801DB,不知哪个哥哥用笔记本的82801DBM做上去啦,现在是蜂鸣器无声,用板载显卡进系统无声音,板上无内接网卡,PCI插槽上的外置网卡不能抓到!
请问各位高手这DBM能代换DB吗?AGP无显我想不是南桥的问题!
帮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