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无总线供电,无VCORE

楼主(2009-10-29):
无VCORE,无总线供电。
   故障现像:NF4单桥板,DEBUG卡复位灯常亮,测没总线电压,无VCORE,看桥部份有两个场管已被加焊过,此是一个 PWM电路,由RT9202控制。它的1脚5.6V,5脚5V,7脚3V,但2、4脚无输出,造成两场管无控制电压。
   方法:换掉RT9202,2.4脚仍无输出,拆掉被焊过的两个场管,发现两D极焊盘上几乎没有锡,加锡重新焊上。OK,全部正常。
、  总结:因上下管空焊导致RT9202保护,但纳闷,开始测,两场管D极供电都正常。所以对于别人焊过元件的板子,应仔细检查,避免走弯路。

                                      ——————————实地-------郑伟

网友:
还是一句话。要锻炼观察力

网友:
我也犯过这种错误,不过我换的是9602,也是这样,不过它的场管我没动过,后来无意中加焊后才正常的

网友:
我一般换9202的时候 2个场管也一起连着换的

网友:
外观现象...呵呵.是要仔细啊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换9202的时候没有用烙铁,直接用风枪吹的,换后无电压,走了很多弯路,到最后用烙铁加焊自己刚开始换的RT9202解决。

网友(2009-11-29):
哈哈哈哈,虚焊也可以算是一种"通病"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