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桥的问题

楼主(2009-10-29):
现在看到好多主板上的南桥的位置上都被散热块罩上,看不到以前主板布置的BIOS芯片了。请问所谓的单桥指的是南桥北桥集成在一块了,还是将南桥与BIOS芯片集成在一块了。如果是后者,那么刷BIOS怎么刷呀,以前都是把BIOS芯片取下放在写码器上刷程序,难道现在刷程序还要将整块集成芯片取下来呀。谢谢高手解答!

答案见三楼

网友:
单桥是指南北桥集成一体。常见NF4,,,板型有上754 939 AM2 这些CPU的板子。现在大多数板子的BIOS芯片是8脚封装。比一般8脚IC大一点!上面有的贴有纸标记。25开头的多。

网友:
都是8脚的BIOS啦,仔细找找.

网友:
并行BIOS改串行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