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封路由如何破解??

楼主(2009-10-29):
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
E家宽带
有两个账号
用星空极速拨号可以上网
但是用TP-LINK 无线路由器设置拨号就不行
已经克隆了主机MAC地址到路由器
还是不行
求解!!!

网友:
打电话,不解。就换网通的了。

网友:
如果有条件.在光钎接入的线路上.装个VPN.
我用网吧里做的ROS上做个VPN.家里拨号到网吧.多少台电脑都封不了!
封的是DNS解析!

网友:
哈哈
楼上的是牛人啊
我去咨询咨询

网友:
升级TP-LINK路由器的最新固件

网友:
那的 电信可以用  是不是没有设好

网友:
运营商是通过网络尖兵来检测是否共享上网的 按理说MAC克隆到路由就可以解决问题 先检查路由和本机的设置

网友:
升级TP-LINK路由器的固件,有新的选项“主机伪装模式”
破除运营商限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呵呵。。。

网友:
感觉那个“星空极速"软件有鬼。有些地方的电信用了那个软件就会出问题
以前看过,好像是说用了星空,它把你密码改了,在你原密码后加了一串看不见的符号。表面上是你原来的密码,传到电信机房里是另一组密码了。
你打10000要求恢复初始密码,再用路由或都XP自带的拨号试试。

网友:
打比方~

你的用户名现在是 123
     密码也是      123

但用系统自带宽带连接连不上

只能用星空极速拨号  就能拨上

但是星空极速发出去的用户名和密码  可能都变成了321

·······

就这意思~~

网友:
我们这星空修改的是账号。

网友:
都没说到点子上,改封包数试试。

网友(2009-12-05):
根本没办法破!别信那些什么破怎样破的~~~
最直接的方法是,停了,开新的。或过几天再开通

网友:
把网卡换一个位置,再重装系统,不要再用星空极速拨号。用XP自带的。

网友:
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
E家宽带
有两个账号
用星空极速拨号可以上网
但是用TP-LINK 无线路由器设置拨号就不行
已经克隆了主机MAC地址到路由器
还是不行
求解!!!
引用 网友A:

需要破解星空账号和密码,你所拥有的密码和账号,并不是你真正的账号!

网友A:
需要破解星空账号和密码,你所拥有的密码和账号,并不是你真正的账号!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0878-1-1.html

楼上正解
穷举法破解

软件破解就行了

网友(2010-01-05):
我是杭州的 也是电信的 也是用 tp linkmac克隆就能4台同时上

网友:
哈哈,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你的运行商没有使用 网络尖兵 他是在使用 星空极速

而且还有一点,在使用网络尖兵的地区,你克隆MAC那是没用的,如果它只会看MAC那你就太小看他了,只有路由器厂出 预防网络尖兵版本才可以防封!!,要不然,人人都克隆下MAC就可以了,也不用厂家耗费几个星期才能出 预防网络尖兵的版本了

星空极速楼上的几个说的很明白了,就是说,你现在手里的账号和密码不是真实的,需要特殊处理!!
现在一般的厂家在新版本里的拨号连接上会多出几种特殊拨号,就是对付星空极速的,应该有好几种特殊拨号
每一种特殊拨号对应一种 星空极速的版本,因为不同版本的星空极速是不同加密方式的,最经典的是老版星空极速,吧账号换算成了MD5,呵呵,有趣吧

网友:
从不给客户装星空极速什么乱七八糟的

路由器设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不用TP的,我用的 金浪  的,防封

网友:
重来就没 封过 郁闷我怎么一直用的好好的 什么星空哦 垃圾 懒的去放光盘

网友:
呵呵,用sniffer 搞啊

网友:
就是那个星空极速搞的鬼,用他拨号就把原来的帐号或者密码给改了再重新拨号的。我这边就是改的用户名,你可以抓包 ,通过查看星空急速数据包就可以发现他修改成什么了。这样你就可以用这个用户名跟密码在路由里面或者用xp自己拨号了

网友:
我们这里就没有被封过啊,河北的!原来可能有,但是客户老投诉,他们的技术员也疲惫不堪,现在基本上都不封了!再说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他们也不愿你到别的isp吧,所以解决办法,疯狂投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