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0-30):
我有个联想2500激光机今天不能打印了出现粉末红灯亮。是不是有什么清零软件啊。各位高手帮帮忙
联想

网友:
可能是粉快用尽了,建议加新粉试下
LJ2500清零方法
1.打印机在就绪的状态下打开前盖,安住按键不放,到所有的信号灯亮松手,就可以解决了
2.按住面板按钮开机,当第一个灯亮时松开,再按下,灯会向下走,走到第三个灯亮时,再松开即可,试试.再关机重开.

网友:
你对粉盒加一下粉吧,二楼同志所说的是对鼓计数器清零,不适用于你缺粉。缺粉是不用清零的,要加粉的。

网友:
看样子是没粉了,加联想专用粉

网友:
加了粉了还是一样

网友:
你是说缺粉字上方那个灯吧,那个是报警灯,不是粉灯。
Alarm 闪烁.
原因:顶盖开
处理方法:关闭前盖. 如果关闭前盖后故障现象没有消除, 再打开前盖然后关闭一次。
激光器故障也可能引起此现象. 详见第6节‘激光器故障’。
Alarm 亮
原因:ROM error’

网友:
你把鼓拿出来,,然后把粉仓拿下来,,看看粉仓两边是不是都有一个透明的圆柱AO 糟呀,,把两边的AO糟分别用卫生粉蛋堵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