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认光驱

楼主(2009-10-30):
T43不认光驱,换过光驱,换过南桥,换过光驱接口,还是不认,已经仔细检查了主板线路,没问题,插上光驱的时候指示灯会亮,请教大家,是否PH4或H8有问题?光驱有几条信号从那里过来的。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西了,你只有看图查光驱到SB的AD线,控制线,SMB线了

网友:
换光驱了没有?

网友:
我有台T23的也是不认光驱 现在也没修好.郁闷

网友:
光驱有换过,不行,PCB线路检查过无断线,有几个根线到H8和PH4,不知是外部条件不够而导致不认光驱还是H8或PH4有问题???

网友:
可能为其他部件损坏导致不认光驱

网友:
修过一台联想, 在BIOS及DOS下可以认光驱, 且光驱启动正常. 但在系统下认不到光驱, 客户陈述, 原来是好的. 无法可想的情况下, 光驱跳线, OK.
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我也说不清, 期待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上是怎么跳线的   可以说下具体的方法吗    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把光驱的45-47PIN短掉.

网友:
跳线如果还.不行把坏光驱电路板直接换在好光驱上

网友:
有没有咨询下售后啊~建议售后咨询下比较好,都换了那么多东东了~

网友:
光区到桥的线 容易被螺丝顶段 你找找吧  我月到了

网友:
光驱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