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3000怎么装系统

楼主(2009-10-30):
我刚买了台PCI-3000,硬盘是自己的6Y的。拿他送的系统盘装,是手动GHOST装进去的,可刚开始进的98系统,正常,在重启的时候就是系统文件损失!怎么装都不行,请教一下各位,PCI-3000的系统是怎么装的。

网友:
请教中!知道的快告之!谢谢!

网友:
在线等答案,知道的请告诉我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我用的系统已经丰装好了,都是直接GHOST一下就搞定,之前要先写硬盘FW

网友:
全盘GHOST的

网友:
一定要用如下两种硬盘,别的硬盘不能用
硬盘型号:
4D040H2 codeAH017K0(DSP芯片的)
6Y080L0 code:YAR41BW0(sn:y2开头的)
硬盘制作步骤:
一:写固件操作:(DVD光盘启动引导系统,待制作的硬盘必须接到主板IDE2口。)
固件有可能要重复写两次,第一次操作会出错,再操作一次就会成功,写成功要关电。
4d040为例:
dvd光盘自带启动.进入光盘后,有5个选项:选1后进入PC3000界面:---RIGEL---STANDARD MODE-----选择2-2-4-----空格(空格后全部打上勾)回车----再空格(变成了YES)回车,第一次写固件后一般不成功,显示Error......,不管它,按ESC返回写固件主界面后,选择2-2-4再操作一遍,成功后,按EXIT---关机(一定要关机后再从CD启动),进入光盘选项,选择3:MAKE PC3000 SYSTEM FOR 4D040H2, 选1(YES)后进入GHOST软件,按下面操作:
LOCAL-DISK-选FROM IMAGE,选中镜像文件,OPEN-OK,在这里,不要选OK,用ALT+O(不是零),选YES后,开始安装系统,装完后开机从硬盘启动,是双系统,XP是用来修复硬盘的,WINDOWS2000是用来做数据恢复,进入系统后,系统会自动安装USB驱动,PC3000卡的驱动。重新启动后即可进入PC3000。
6Y080为例:
同上,只是选择6Y080的选项不同。
一定要用如下两种硬盘,别的硬盘不能用
硬盘型号:
4D040H2 codeAH017K0(DSP芯片的)
6Y080L0 code:YAR41BW0(sn:y2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