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XP系统,提示没有磁盘?

楼主(2009-10-30):
主板是GA-8I945P-G-GH的,BIOS也升级了,设置也看了,试了N次了,网上也查了,总是搞不定??
不知问题出在哪了?还请有经验的网友来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
BIOS里面可不可以看到,检查主板上有没跳线,跳错的

网友:
看一下COMS里有没有认到,能认到那硬盘分区表可能坏了

网友:
换条数据线试试!

网友:
BIOS里是不是开了ACHI?

网友:
你那里是什么样的硬盘呢 是串口 还是IDE口的呢 这样的是要在BIOS 里弄下选行

网友:
技嘉的 CMOS 设置现在换成黑底吗???有点怪

将硬盘先接去另一方台机,看能否认出??

网友:
你是上IDE还是SATA盘,上SATA要在BIOS关了RAID就可以了。技加有很多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
用GHOST试试,为什么非要硬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