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分区软件DM10 !!!

楼主(2009-10-30):
从无忧找到的
最新的
支持大硬盘
不过是英文的
IMG文件
很方便用的

网友:
从别人发的 已经下载过了,不过是DOS下用的,要先用软件WINISO等提取出来到硬盘某个目录,还要注意里面的批处理文件。需要的话重新编辑一下。

网友:
我自己已经测试过了
可以用的
可惜是E文的

网友:
DM10 估计 和 ghost 一样,很难出汉化版了。。。。。

网友:
E版更好用啊

网友:
E版好,当着客户的面,看着我们很专业。。。

网友:
下载试用一下,E文的难不倒搞维修的,看看能否支持500G以上的大容量盘

网友:
我喜欢用DM,但是不能对付500G以上的盘比较郁闷,先下来看看能用不。

网友:
E 文的好, 比经过网友汉化的稳定得多了,二来 E文就那么几行 看不懂还做什么维修员呢...

网友:
500G以上的大硬盘分区出问题跟机器硬件有很大关系。诸位可以尝试用我的方式试试看。找个G31以上的主板,先把硬盘用MHDD erase一下。然后重启,用PQ分区。C盘10G-20G,用FAT32。分完C区之后,做系统就可以了。不要分接下来的其他分区。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低配置的一些机器做分区1T的大硬盘,分区之后用PQ看提示分区表错误101之类的提示,系统还能用,但是无法使用一键还原之类的。这是我的亲身体验,大家可以尝试。

网友(2009-12-05):
我也曾os51网站下载过,但用虚拟光驱试过,打不开,用虚拟机也不能成功启动……

网友:
有下载后使用正常的朋友吗?我下载后用虚拟光驱加载,用虚拟机启动不成功。有成功的说说方法,谢谢

网友:
怎么用呢?在xp下能运行吗?还是做成光盘镜像呢?做成光盘镜像的话又引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