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主板出现的新问题

楼主(2009-10-30):
昨天接了一块华硕的m2n-x,开机测试 诊断卡代码跑 D0 估计是内存自检不过,测内存供电都是正常
但中间有个场管测试通了,于是拆场管下来检测 正常,测储能电感旁边的电容显示有阻值,不过只有35
上内存假负载,内存1.8V主供电接地阻值也是 35。没有维修思路忘哪为大侠路过诊断一下
补充每次开机诊断卡代码跑到S0会自动断电 第二次开机就可以正常跑到D0

网友:
图上看到一只管子少了一脚.

网友:
那个是人拆下来的时候弄坏掉了,所以我只放在上面

网友:
你的这个板子是不是短少内存供电而断电呢,既然有内存1.8V,不如加内存试一下!

网友:
D0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或许是北桥的问题吧  看你的描述不像是内存供电的事情啊

网友:
940的主板很多是桥虚焊了~ 你压桥试试!

网友:
北桥补虚焊,NVDIA的北桥大多都会有虚焊这个问题

网友:
量一下北桥的电压正不正常啊

网友:
压桥吧。NV的板一般都这样。

网友:
北桥空焊的可能性大点,不行就刷BIOS

网友:
那个K3918 场管 怎么断了一脚!?
K3918-29W 25V48A7.5m NEC-NPN-GDS

先 换上好的再说
。。。。。。

BIOS!

网友:
这个板子 北桥空焊得多 加焊一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