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2100无显示求助

楼主(2009-10-30):
原来是开机黄灯闪 , 补焊插座后变绿灯了 , 但无显示  ,  风扇也不转 . 5V   3.3V都有 , 但CPU供电只有1.18V   .  请问下一思路怎样 .?谢谢 .

网友:
是不是显卡板没装好?这个机器的显卡板也爱出毛病

网友:
这个机的显卡经常有问题。

网友:
谢谢两位回复 ,   我再看看显卡部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座和电源板座都有虚焊的问题

网友:
我将显卡座及电源座都焊了 . 但问题依然  . CPU座边缘的2个TCP8103都没导通  ,   . 不知下一步该查哪里 . 请大家再指点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