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sario V300加焊显示卡后触摸屏鼠标不能用

楼主(2009-10-30):
昨天天修一presario V300笔记本电脑,一开始故障为偶而开机不能启动,不能启动时笔记本各指示灯全亮,按时此系列笔记本的通病加焊显示卡后,现在启动一切正常,但触摸屏鼠标不能用,当时加焊显示卡时并没有动触摸屏鼠标的线路板,现在怀疑是不是触摸屏鼠标的连接线没有接对呢,希望各位高手给以指点。

网友:
触摸屏鼠标的连接线接好,驱动看过没有,触摸屏开关有没有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鼠标的指示灯亮不就打开了么,驱动也应该正常,因为原来系统是正常的,触摸屏鼠标也是可以用的,还会有什么问题呢,难道是触摸屏鼠标线路板坏了么?

网友:
应该是线没接好或已经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问一下,连接线上两端各有一条黑色的短线,两端这两条黑色的短线在连接时都应该朝向外侧么?

网友:
既然能装上,正反应该不会错
主要看下有没有插进去,有没有卡紧

网友:
触摸开关,连接线,驱动重装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连接线反向装错了,应该是接主板的那个接口,有短黑线一面应向外侧,鼠标板的那个接口有短黑线的一面应向内侧,在此谢谢各位回复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