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000是不是通病呀

楼主(2009-10-30):
接了三台NEC E6000的机器了,都是开机电流上到0.47左右,电流就上不去了,跑00,各电压都出来了,网上都说是北桥问题,从淘宝上买了两片全新的北桥换上去,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故障,应该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吧!

网友:
查CPU有没有工作

网友:
CPU电压也出来了1.15V左右

网友:
没有人修过这板子吗?

网友:
这机器很常见的呀,怎么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
我也听说 大多是北桥的问题  是不是340M的桥?  如果是的话 大多是桥坏  但换起来成功率较低,有时候是北桥供电的保险开路了

网友:
电压出来了不等于工作了  查时钟 复位 ADS# 信号看看  再说0.46A的电流还是有些偏低 应该还是有电压没出  如果你手上有电路图可以按上电时序查 看各分组电压都没有没

网友:
不会吧,这是一个日本的牌子,跑到0.4看一下CPU工作了没?

网友:
说一下你主板号!轻轻压桥试试!
我想知道是不是我司生产!
再给具体维修方案!
QQ615933468注明NEC维修字样

网友:
北桥的型号是:RS300MB

网友(2009-12-01):
一般都是北桥坏

网友:
如果是P4机器的话,容易烧电容,

网友:
那是ATI M1535+,和216MSFA22H的芯片的,要么就是855GM的,我们做得!我们是其客户服务部!

网友:
量下保险吧 各个大点的保险都看下

网友:
复位信号出来了没有。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不触发,换南桥后触发电流0.4A,还没修出来

网友:
这个RS300MB的北桥不好做吧,我做过几次都没有做成功,板子一预热就变形啊

网友:
板子烘了南桥现在不触发了,看来不是南桥的事情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 这个板子我见过的 我也是新手 开始不知道北桥难做  只知道是他的问题 就大胆的加热一下就好了 现在客户也没有返修

网友:
看来加焊一下安全很多     比重做要相对的安全一些     M1535    这个也经常做   不过  至今没有成功案例出现       期待下次成功

网友:
21楼的厉害,加焊就好了,这桥加热或者重新摘下重做,成功率极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电流像是CPU没工作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