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x 内存旁的电容是多大

楼主(2009-10-30):
m2n-x 内存槽右边小电感下面两个并排的电容是多大? 我的这块主板上两个电容被人拆了。
主板

网友:
用1000U的换就行了。

网友:
6.3v 1000uf

网友:
1.先确认下你的板子上是否缺电容,华硕板上有好多是有电容的标识,但不上电容。
2.如果上的话,内存周围一般是6.3V 1000UF的。

网友:
6.3V 1000UF

网友:
6.3V 1000UF
换容量耐压都比他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6.3 1000的,也有可能是6.3 1500的

网友:
1000UF6.3V 1500UF6.3V
1000UF10V 1500UF10V
都可以换上!

网友:
看来楼主缺乏电子知识,一般内存电压不会超过3.3V,只要电压6.3V以上、容量一般不要小于470UF的电容都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