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配器代换求知!

楼主(2009-10-30):
12V4A适配器坏掉了,可不可以用笔记本的16V4。5A代用呢?
如果不能求解之!谢谢。。。

网友:
显示器的最好不要用16v的有的要烧板子的

网友:
电压不符,且高于原配,损坏机器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网友:
12V 和 16V  哪个大?
代用的话,  12V 4A    可以找个 12V  5A  或者是  大一伏  都可以。
大两伏的 即使能用,  用的时间不长

网友:
楼主应该是个门外汉
这么最基本的道理都不理解,建议你多看看无线电基础书籍!

网友:
不行,电压超过+-20%长时间用会烧东西的

网友:
代用了很容易烧电源板的。。
12V4A的不是很便宜的么。。。

网友:
代换基本没有问题 这16V是加在高压板上的,而内部电压是由开关电路转化为5V的,但最好还是用12V的

网友:
找个普通的12V 4A的适配器就可以了,接口要对的才行

网友:
楼主如果你用16V4A的代换12V5A的  就等着看冒烟吧        电压过高了机器收不了的

网友:
换上后,1084要是不热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用的就是16 ibm的 不过我的屏是改的通用的1

网友:
维修公司说的对,我寻找过15V-20V4A转12V4A的电源板,但没有订货,目的是将垃圾笔记本的适配器再利用。

网友:
一个普通12伏4安电源也就30多元,上网买个就行了,你修液晶,怎能没有这个配件?上维修基地淘宝网上就有。

网友:
12V 4A的一定是液晶的适配器吧
最好找一样的,不然后果非常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