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945P NOE2 (7176)换电容蓝屏求知!

楼主(2009-10-30):
MSI 945CPU边上有5个680UF4V电容坏掉了,我用6个560uf4V代上,一开始用无问题,第二天蓝屏,求知是否开以代换,如果不能希望帮忙给个方法。谢谢!!!
cpu

网友:
电容代换原则耐压要比原来高。,容量不得低于原容量!

网友:
请问下我用5个1000uf6.3V代可不可以呢?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一定要注意它的风扇可能扣不上去。

网友:
最好是找6.3V1000UF代换,没有10V的也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