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服务器问题

楼主(2009-10-30):
一个公司有一台IBM X346服务器能正常使用,但面板上的黄色感叹号灯常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哪位高手了解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把光通路抽出来,就可以看到是什么报错了,CPU 内存之类的。

网友:
一般是硬盘报错比较多是可以拉出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暴汗,我现在连服务器都没见过,能上传个图片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