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读写变慢

楼主(2009-10-30):
请问一下一个笔记本在正常使用的时候硬盘受到撞击后,读写速度变的慢了很多,请问是硬盘本身保护了还是硬盘坏了

网友:
可能有坏道了。

网友:
这个很正常的。

网友:
PC3000修复,坏道多了MHDD是屏蔽不了的

网友:
你有硬盘检测看坏到有多少,将坏道隐藏起来。再重新做系统OK

网友:
有可能是磁头性能下载所致啊,硬盘小心玩意儿,别乱摔乱撞啊,能用已经很幸运了哦

网友(2009-12-02):
磁头有一点点偏了,所以出现弱磁道,用mhdd看是色块多了

网友:
貌似磁头不能偏吧,偏了就不认了,偏了还能找着0磁道?  我估计是正在读写的时候撞了一下撞出物理坏道了

网友:
可能是逻辑坏道吧
  如果是物理坏道的话
应该没这个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