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低格硬盘,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09-10-30):
老是接到希捷盘IDE,进系统蓝屏,无重要资料,想低格盘,请高手给点方法解决?

网友:
我一直用DM,不用全部低格,只将硬盘清零到1%,然后退出重启,重新用PM分区。

网友:
硬盘低格,会缩短寿命,低格一个80G的硬盘要10多个小时,低格过程中还不能断电否则主板COMS就找不到硬盘了。

网友:
被你说中了,低格到8%断电,不能装系统,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低格能格好的盘不到两成.最少在我手上试过是这样..
ST的盘和别的也差不多,问题不大的话清下表再MHDD一下应该比低格来得快,做好的机会也大点

网友:
有事没事低格不是好事,破坏MBR就算了。然后普通格式化一下就算了。  低格有点伤硬盘

网友:
低格我一般都用LFOR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