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显卡VGA接头夫妻打架撕坏

楼主(2009-10-30):
板载显卡VGA接头夫妻打架撕坏了,后又通电试了,主板不上电了。
经查,VGA接地第二排第二个点接地,它引出来的线烧断。这是一根什么信号,它接哪里的?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第9脚吧?断了也没关系,一般它连一个电阻到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