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我想哭了,神啊,救救我吧

楼主(2009-10-30):
客户拿了个IBM T30的机器来修,检测了下内存不过,一打开快哭了,已经被修的不成样子了,北桥焊了,显卡做了,先把内存修过了,显卡不过,做了N遍,不过,换一个还是不过,算了不修了,客户说换板,板子买回来了一装,亮了,可是装不成显卡驱动,不装显卡驱动一切正常,一装显卡驱动就先黑屏,然后蓝屏,报ATIDVGE错误,进系统了在系统下把显卡驱动指定装上也还好,ATI 7500识别都正常,但是一更改分辨率马上黑屏再蓝屏,还是报ATIDVGE错误,系统装了N多个,驱动换了几十个还是不行,以前在NEC的本子上遇到错一模一样的问题,最开始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后来还是装驱动装好的,这个应该也是驱动的问题,实在是没办法了,哪个遇到过这种问题解决了的帮帮我啊,或者给我传个T30的显卡驱动,我先谢谢了。

网友:
自己勤快一点网 上自己找啊。肯定有的呀。不行就用T40的显卡驱动,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想你买过来的哪块子肯定显示就有问题,再换块主板成了。

网友:
T30显卡驱动打不上,我修过3个。你看看显卡附近的电容。我修了3个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用硬件检测工具,去网上下载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