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能开机,但CPU核心电压跳变不停,风扇欲转欲停

楼主(2009-10-30):
(无正文)

网友:
补充一下:
3205的问题比较复杂,本人才疏学浅还望指教。

9脚无电压,18电压跳变,引起核心电压跳变,故障已经找出,但无从下手,是不是电压被拉低了?
望高手指教。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SHUTDOWN2的电压是不是也是跳变呢,如果也有跳变,那和温控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