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电池和时钟的关系

楼主(2009-10-30):
BIOS电池电压过低会不会造成时钟电路不工作?

网友:
会啊。时间会不准的。

网友:
不会影响。

网友:
不会应响,当你的电源接上时会经三端稳压器在经D给VCCRTC供电

网友:
只会系统时间变慢或者不走,不会影响到时钟电路的

网友:
有些机器电量低会出现不开机等问题

网友:
BIOS电池电压过低,除了楼上几位说的问题之后.如果是IXP450的芯片,还会造成南桥无法复位,即开无法触发.

网友:
会影响到RTC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