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坏了一根内存插槽

楼主(2009-10-30):
dell d600 其中一根内存插槽,插入内存启动后会提示读写错误信息,
只能认到另一条插槽的内存。请教高手会是内存槽什么故障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换换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清洗插槽试试,还有就是补焊

网友:
用刷子刷一下试试,是不是脏了!

网友:
1.清洁
2.补焊内存插槽
3.换内存试试

网友:
提示内存读写错误,一般都是内存坏了,先单条单条的试吧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重新焊个内存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