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要开2到3次才能启动

楼主(2009-10-30):
自己组装了一台 cpu 7750  显卡 9600 gt  内存2G   ST250硬盘 威盛370ws 电源   刚刚开始用着都正常,用了有10天之后,晚上正常关机,第二天早上开机进不去系统,要把电源都关掉,在开机才会启动,有的时候要在关掉电源 才能启动,请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可能电源有问题,请换一下电源试一下

网友:
电源换过的 还是一样

网友:
可能是硬盘接口接触不好吧,把线拔下来重新插一下。

网友:
硬盘数据线
  接触不量

网友:
这个一般就两个原因
1、供电不足
2、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一个硬盘数据线试试 应该是硬盘数据线得问题

网友:
电源问题几率大,7750要求电源的输出功率大

网友:
换个好电源,电源太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