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IL9Pro

楼主(2009-10-30):
接到几块abit-IL9Pro主板,测试卡上显示00。复位是有的。查主板上面电压都是对的(除了内存电压,一般的主板2带内存旁边的排阻应该是0.9V,但是这块主板有1.2V,听说这主板内存电压是这样的)。于是怀疑是空焊的原因,但是放锡炉上补焊,其结果还是一样,没有维修思路了````几块主板都是一样的症状,难道这主板有什么通病么?麻烦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先查各电路的供电是否正常?供电.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