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内存供电

楼主(2009-10-30):
技嘉8LD533主板

故障现象:

点开关,通电,没反应,主板不开机.插上诊断卡,跑60,并且有报擎(跑60,我想起了上一块板子了).

故障分析:

根据经验,跑60故障,可能与内存有关,所以首先测内存这一块

故障解决:

DDR一代内存,供电1.9V(不正常),测内存终结电压0.9V(不正常).由此可以看出,内存终结电压一般是主供电的一半,是由元件产生通过两个小电阻分压得出.

通过跑线内存主供电,是由L358(运算放大器)通过一个上拉电阻到一个场管G极,S极接内存插槽的主供电点.D极为一个3.3V输入电压,降压得来.测此场管的S极为1.9V(不正常),测L358运算放大器的输出脚为5V,5V电压通过电阻到场管G极,测G极为2.6V(不正常).难道是中间的上拉电阻有问题,关机,测电阻阻值是对的.那么初步判断,此场管有可能损坏了.更换此场管,再次开机测试.场管S极2.5V出来了,G极5V也出来了,再测内存槽上的主供电2.5V也出来了.上内存,上诊断卡,开机,正常走码,故障修复.

网友:
LM358很少坏。这情况一般都是先换MOS。

网友:
楼子的分析非常透彻,思路非常明确,值得借鉴。

网友:
分析透彻 很有价值 典型的场管性能不良

网友:
讲得是条条是道,不过我得说这故障太简单太简单了,连我这种刚修板的都能搞定

网友:
我来传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