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上诊断卡开机,不上诊断卡不开机

楼主(2009-10-30):
故障现象:

点开关,通电,没反应,点不亮.(心里是这样想滴,属正常啊,经常遇到不开机故障)

插上诊断卡,准备看看诊断卡的状态是啥样,再点开关,只听见,滴一声,开机了.(心里又是这样想滴,咦,这咋回事?难道拔拔插插就好了?)

一阵子惊讶后,拿掉诊断卡,插上光驱,硬盘准备再开一次就给客户了,点开关后,周围的环境无比的安静呀,怎么都听不到那个"滴"一声.(此刻的心里是想,是不是见鬼了)

又将所有设备拔掉,光板接电源,CPU,内存,诊断卡,点开关,又听见,滴一声,开机了.(**......这板子是不是看我不爽啊)

之后才发现原来,这块板子,是上诊断卡就正常,不上诊断卡就不开机,不正常了.

故障分析:

上诊断卡正常,并且也经测试可以进系统,而且使用一切正常.那么这样的话,主板上的元件,应该基本正常.而且经测试,在不插诊断卡的时候,ATX POWEROK信号没有.但测量其它3.3V,5V,12V电源都到位了.而在插上诊断卡的时候,偶尔会跑60的代码.

故障解决:

其实中间我走了好多好多弯路,就是找不到故障原因,一共测试了五天.都没搞定.

在第六天的一个晚上,也就是昨晚,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总是怀疑那块板子是与内存有关.(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第一没理由,第二诊断卡偶尔跑60)

所以再次查内存周边电路,主供电,时钟,并且打内存到北桥的排阻,检查1.25V终结电压.也没查到个名堂.无奈啊.......我对着板子看了好半天,无意中,看见,9173这个小IC(产生内存终结电压

1.25V的小元件)的脚位有点变色,像时间长腐蚀了一样.什么也不想了,也不测了,直接更换,试试看.

通一小会的更换操作,插电源呀,拔诊断卡(反正诊断卡在上面是肯定亮),所以要拔掉,点开关,带理不理的,忽然,"滴"一声,打动了我的芳心,我此刻好爱这个板子.................!故障终于修复.

网友:
应该是1.25内存供电不稳定 导致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