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SONY DSC-S600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9-10-30):
我的一个SONY DSC-S600也出现了不开机问题。原来使用一直正常,暑假里放假没用,开学后使用时开机,放入电池后开不开机,以为是没电了,就重新充电,充电后开机,镜头刚想打开,但马上没反应了。换好电池还是没反应。现在镜头盖也合不上,镜头也出不来。对数码相机不懂,想请教版主,它是不是电源电路有问题了?如果修大概需要多少银子?
谢谢!
不开机

网友:
有可能的是你那个电池的电流不够的

网友:
充满电了再放进去还是出现该情况,而且再开机镜头也不收回来.电池电流的不足,不对.最大的可能是镜头卡死.

网友:
上述情况多为镜头变焦部分故障~拆开机器检查下镜头齿轮跟镜筒部分吧~S600的估计变焦齿轮问题多点~拆开前后壳记得放电,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坏~~

网友:
谢谢几位的解答。
本来是1。5V的电池2节,我用的是1。2V充电电池。电池确定已经充足了,而且也用另外2节试了。现在的情况是:原来放入电池后合上电池盖,指示灯还闪一下,现在不闪了,无论怎样按开机按钮,LCD也不会亮了。

网友:
合上电池盖的时候指示灯都不闪了,那就是基本电路都有问题了,如果你自己有动手能力和电路知识.可以拆开后拍下照片发给我,我告诉你检测那里,然后告诉我测得值,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我会无线电维修,能修开关电源等,但对数码相机电路没有接触过。我回头拆开看看试试。

网友:
我在网上查了,这种相机的通病可能就是这个:
SONY 数码相机DSC-S600不开机,镜头盖关不上
游客 .x 未注册 1#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8-4-30 06:44
SONY 数码相机DSC-S600不开机,镜头盖关不上
我有两部SONY DSC-S600数码相机,都只用了两三次,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不开机,镜头盖关不上。
正文
游客
注册时间:

网友(2007-10-06):
发言次数: 25189 时间:2007-10-06 09:12:25 标题: 我的sony DSC600相机为什么开不了机? 回复
sony DSC600相机突然开不了机
回复问题
MyPrice网友
注册时间:

网友(2009-09-12):
发言次数:0 时间:2009-09-12 21:04:12 标题: 我的sony DSC600相机为什么开不了机? - SONY DSC-S600
开不了机
MyPrice网友
注册时间:

网友(2009-04-26):
发言次数:0 时间:2009-04-26 18:44:37 标题: 我的sony DSC600相机为什么开不了机? - SONY DSC-S600
我的也是,拉圾货,
MyPrice网友
注册时间:

网友(2008-10-02):
发言次数:0 时间:2008-10-02 12:21:50 标题: [回复]我的sony DSC600相机为什么开不了机?
我的也是啊.!!!
MyPrice网友
注册时间:

网友:
发言次数:0 时间:2008-09-29 16:47:06 标题: 我的sony DSC600相机为什么开不了机? - SONY DSC-S600
郁闷。我也出现了同样问题。
MyPrice网友
注册时间:

网友(2008-07-30):
发言次数:0 时间:2008-07-30 09:40:04 标题: 我的sony DSC600相机为什么开不了机? - SONY DSC-S600
我的也开不了机,郁闷死了~~~~~~~~~`
MyPrice网友
注册时间:

网友(2007-11-12):
发言次数:0 时间:2007-11-12 10:43:41 标题: [回复]我的sony DSC600相机为什么开不了机?
本人的sony DSC600去年十月份在同事的介绍下买的,听说信价比较高,使用效果也不错,就是外型厚了点。没用过几次,突然就黑屏,然后就开不了机了。无法使用、、、、、、

网友(2009-10-31):
SONY的机器很多人购买的,有几个开不了机,有什么奇怪?你不用管别人的,只管先把你自己的修好就是啦.这么有空去查故障,就没空上图片?

网友:
眼下不是相机坏了吗?上图片需要借一个呀,但主要还是不等着用,不敢贸然拆机!

网友:
哈哈哈.搞个摄像头不就完事了嘛,还要大费周章.

网友:
谢谢版版关注,这两天比较忙,等拆开后一定上图请教!

网友:
S600是东莞产的,不是上海产的,这个机的电源IC坏很多,你可以加焊一下或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