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HP液晶 高压板的通病

楼主(2009-10-30):
本人不想换高压板,我测出来有一组灯管不输出,求是哪一个管子坏了,是不是通病?

网友:
不好意思,是飞利浦的,型号是170S6    17寸的

网友:
那个灯管的 供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你外加个灯管 一测试 不就知道了

网友:
纠结。。。。我还不知道啊,我就是想问下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高压部分有通病吗?比如说是哪个管子?或者整流管。。。。等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高压板的问题,其中的一组灯管线路不输出, 现在解决的办法是换高压板,12V 和 BRIG是亮度控制   还个各是背光控制怎么确定?    还有几个信号时NO 和P_ID  和5V  是什么线路  应该接哪个?

我知道12V  背光 亮度 还有地线   现在把高压板的线路全部断开了    就不知道 NO 和P_ID  和5V 这几个信号时啥???

网友:
经过自己仔细研究后还是决定换高压板,换了高压板上的好几个管子后,还是没用,哎这种高压板问题难找。。对了谁有液晶的上电时序图

网友:
170S6 十有八九是一个高压变压器不好了。

网友:
“液晶的上电时序图”,还是第二次听说
一会HP一会飞利浦,如果是飞利浦170S6,他的通病就是升压变压器其中一个容易坏,用万用表直接就能量出来

网友:
谢谢了,难道没有液晶上电时序?     我昨天已经修好了,换了个高压板,嘎嘎成本才20。。。   那你说的变压器用万用表怎么测就能测出好坏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