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000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开机掉电

楼主(2009-10-30):
R3000用电池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也可以充电,也有待机电流0.06A.只用适配器开机就1秒掉电.同时用电池和适配器开机,也是用电池的电开机的,适配器的电流不动.而且进不了系统的,中间出现几段英文.是不是切换电路有问题???望指点.

网友:
应该是的.好象坛里有图,你找找看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