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R3测试显卡的结果不解!

楼主(2009-10-30):
前天想起几片ATI 9550 显卡还没修。于是上机用R3软件测试。纯DOS下。运行并正常启动R3测试。经过一陈花花绿绿的图案后。结果保存在一个TXT的文本里。绝对错不了。因为可以从时间上确定就是刚才保存的。
结果显示如下:
MDA0 1234567。。。。。
MDB0 1234567。。。。。
根据教程定位。知道是哪两个显存。于是加焊。无效。再次更换显存。还是无效。于是怀疑软件不准。
下面做了实验!在不同的显存上拆了排阻。和短接显存通信数据脚。上机再跑R3。
把之前的报告TXT都删除了。找到了TXT报告。时间也是最新的。报告结果还是一样:
MDA0 1234567。。。。。
MDB0 1234567。。。。。
所以不解。应该是软件方面有问题吧。所以向各位显卡高手讨教!
谢谢!

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就不要再测试下去了。不用跑R3了。直接加焊GPU吧。祝大家修卡愉快!

网友:
你用什么主板测试的?

网友:
我修A卡一片也没有修好过(换电容的不算)A卡我 不管是R3 R5都不会输入命令,输入了也是提示什么不对的
强烈要求斑竹做个A卡测试的视频教程!!!!!!!!!!!!!!!!!!!

网友:
我用INTEL平台
865的主板测试的。显卡是AGP接口的

网友:
我修A卡一片也没有修好过(换电容的不算)A卡我 不管是R3 R5都不会输入命令,输入了也是提示什么不对的
强烈要求斑竹做个A卡测试的视频教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没有在纯DOS下运行的结果吧。再试试。还有命令不要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