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硕泰克主板少见的现象

楼主(2009-10-30):
今天接到一片硕泰克845PE主板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主板电容鼓包了,试也没有试就直接换掉了,换掉之后想开机测一下电压正不正常,(一般主板空板都可以上点开机的)上电没有装负载不开机,心里就想很定有问题,测到主板没有地方短路,就把I/O换了,故障依旧,没辙打电话问客户主板拿来的时候是什么问题,他说就电容鼓包,有时候死机。心里就想我换个电容还把主板换成不开机了,就装CPU,内存,没有装显卡换是不开机,显卡装上就开机正常了。 还有这样的主板CPU,内存,显卡 不装上就开不了机的。

网友:
硕泰克就是这样的

网友:
是有个这种现象.这牌子的主板很多都是这样一来的..

网友:
硕泰克有些板子是要加显卡才能开电的,这个你才晓得呀

网友:
楼主,看到这里连我这种初级修板都达不到的要说你一句了,硕泰克的板子这毛病早就应该知道了

网友:
硕泰克主板见得少

网友:
显卡槽边上有个跳线,三根针的,反过来跳,不上显卡也可以点亮的。

网友:
技嘉的也有..不过就少点.

网友: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网友:
俺哥。  索泰克板子都是那,不加显卡不加电

网友:
硕泰克好多的板都是这样的啊  不上显卡不上电的

网友:
索泰克的板子就是这样的啊 必须得装显卡

网友:
天啊  这还是奇怪现象 ?
我入门第一天起 我师父就告诉我这个:硕泰克的板子 不上显卡不通电
  还好意思说

网友:
没错。硕泰克主板是要加显卡才能开机的。。

网友:
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板有显卡保护电路。

网友:
13楼的老兄  这里所有人不是都向你一样有师傅教的,像我这种没有师傅的人论坛里多,我就不信论坛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现在我发出来也许有好多不知道的人看见就知道,以后看见这样的板少走不少弯路了。不要笑新手不知道,你也是从新手过来的老兄。

网友:
说得好!!“13楼的老兄  这里所有人不是都向你一样有师傅教的,像我这种没有师傅的人论坛里多,我就不信论坛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现在我发出来也许有好多不知道的人看见就知道,以后看见这样的板少走不少弯路了。不要笑新手不知道,你也是从新手过来的老兄”。

网友:
硕泰克主板好像停产了吧?以后想修也没有了。呵呵

网友:
上次遇到一块的,不插显卡上电跑a7内存过一半。当时也郁闷了半天。

网友(2009-12-10):
13楼的老兄  这里所有人不是都向你一样有师傅教的,像我这种没有师傅的人论坛里多,我就不信论坛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现在我发出来也许有好多不知道的人看见就知道,以后看见这样的板少走不少弯路了。不要笑新手 ...
引用 网友A:

老兄  这个问题以前在“新手只读区”里作为扫盲贴挂过的 张老挂出来的 这个你可以问他
本来论坛的规矩是先看贴再发帖  很显眼地PS着:资料贴里有的问题就不要再发 节省论坛资源   等等
我不是笑新手   我也是个新手  为什么不先看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