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画面变形,但是轻轻摇一下显示器又恢复正常,什么原因?

楼主(2009-10-30):
有时显示画面会变形,但是轻轻摇一下显示器又恢复正常,或者摇一下显示器屁股后面的数据线头也会恢复显示正常,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啊?
估计是哪里松了而导致,但又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地方松了,请指点。

画面如下图:

网友:
估计是  靠近散热片上的升压管虚焊。。

网友:
如果动一下就好, 这应该是 虚焊现象
行电路问题,检测仪下 有没有 元件虚焊。 在看看  行宽管

网友:
行幅和S校正电路有虚焊,补焊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一个神舟的ms70ws的显示器故障现象跟楼主的一样,只是出现时怎么动或敲显示器壳都没反应要等到它自己高兴了才能恢复,请大伙帮分析一下故障位置。

网友:
碰到过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是虚焊了,查查行幅管集电极支路

网友:
楼主跟8楼都不知道怎么修,最好别自己动手找专业修显示器的修,别把问题扩大化就不值了

网友:
我左焊右焊上焊下焊,原来每个元件都不简单。
我想了又想折了又折,显示器的毛病还真奇怪。
不知道哪一个管是哪一个管,于是,把那几个三极管、场管都加焊一遍,还好,终于搞定,故障已排除。

网友(2010-01-01):
很可能是行幅调整管脱焊,或者行调制双二极管脱焊。

网友:
这还用问,补焊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焊吧

网友:
TIP122假焊。重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