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电脑公司9.2系统IE

楼主(2009-10-30):
我装了电脑公司9。2系统后发现IE主页被修改,我就在注册表里改,不行。
试了好多种方法都改不掉,不想换IE。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IE修复专家试下,百度一下

网友:
有360安全卫士不? 没有装个,用IE修复工具,修复下看看.

网友:
怎么现在还用9.2、9.9早出来了

网友:
我一般在注册表里改,注册表里搜一下就行了,如果不行就用黄山IE修复专家。

网友:
兄弟 真正得电脑公司版系统 最后一版就是9.2 没有9.9 后来得都是人为修改过得
不过LZ说的这个9.2也可能是被人恶意修改过得 这种系统太多了 加广告加网站 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干得出来

网友:
360可以解决

网友:
兄弟 们,我用IE修复都不行,    再试试360看看,这个主页真难搞啊。

网友:
用windows 清理助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用360安全卫士的高级选相 修复IE  立即修复就OK了

网友:
真正得电脑公司版系统 最后一版就是9.2,IE主页是可以修改的。

MD5码是:
电脑公司特别版_v9.2.iso
大小: 719568896 字节
MD5: 64C96EF5DB5B82719D540EC0706CDD9F
SHA1: 8D4C325888BBB536F454CAADD1A059F42B87F8F8
CRC32: 88484A
错一位都是被修改过的。

网友:
我也一直用这个版本V9.2.可以楼主下到的不对..IE是可以改的

网友:
去网上下个脚本,一点运行就全帮你搞定了

网友:
系统我用的是 14.5版本的  就是所谓的 电脑公司特别版 V14.5

装好再用 360全面系统扫描  去掉几个 打问号的 就OK了

从来不装杀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