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资料删不掉格式化分区都不行

楼主(2009-10-30):
公司有一块maxtor80G的硬盘,可能被同事装过冰点结果不论怎么装系统公区格式化还是用PQ重新公区,里面的东西都不会变,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PQ和DM都有试过都不行

网友:
用DM低格一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保护了
引用 网友B:

还没搞好,也不知写保护是什么意思哦,还真没听过硬盘也能写保护。

网友:
一般是2个原因

1,硬盘固件或磁头有问题,出现的写保护
2,病毒或保护软件引起的,

网友:
ST盘只读盘多,MT还真少见

估计还是引导区病毒

网友:
解决办法

MHDD-ERASE就可以了

网友:
lformat 可以搞定

网友:
lformat 可以搞定
引用 网友C:

lformat是低格了吧。。硬盘低格对硬盘有多大影响?

网友:
用lformat  低格对硬盘没有多大影响  如果你这个硬盘没有装冰点   这个方法你可以试试

网友:
冰点就是还原软件,要低格,要不用MHDD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哦

网友:
用mhdd擦前面一点,看分区还在吗,如果还在那么就是磁头写功能坏了

网友:
2头坏,要么清空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