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黑屏,进系统可以听到声音

楼主(2009-10-30):
需要怎么维修?

VGA ,DVI 接口都试了一样!

网友:
重新植株做BGA.

网友:
先换 74门 试试~~我的8500gt就是一样情况,但换74门就好了

网友:
试一下BIOS

网友:
应该是GPU稀罕家

网友:
加焊GPU吧,今天我也修好了一块.故障和你的卡一样.

网友(2009-12-22):
应该是虚焊吧 先加焊试试。不行就换BIOS

网友:
这种可以说是主芯片的问题,加焊主芯片或换个主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加焊下主芯片试下

网友:
加焊吧  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