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09-10-30):
神州主板  FOXCONN  P4M800M01  原来故障是通不了电。查到CPU傍边的三极管D456短路了两个,换上后,可以通电了,跑CI,24  就不跑了,接显示器也诶有显示。查CPU,内存电压正常。刷BIOS也一样。压桥也不行。求助高手帮忙。

网友:
应该查显卡部分的供电电路吧?

网友:
我查了,没有问题啊。好像是过不了内存那样。

网友:
换cpu试一下,不行可能是北桥烧坏了。

网友:
放电,或者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