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945E集成显卡主板USB不能用

楼主(2009-10-30):
联想 L-I945E集成显卡主板USB不能用,设备管理器找不到通用串行控制器,主板BIOS也没有开启USB选项,是不是主板BIOS的关系引起的?

网友:
仔细找找,肯定有的。

网友:
打阻值看看是多少。 。 。

网友:
BIOS里一项一项看的都没有USB选项,清空BIOS加载默认设置也一样

网友:
下载论坛的945GZ-M2的BIOS刷新了也没看到USB选项,是不是这种主板出厂时屏蔽了USB

网友:
不可能吧 哪个主板的USB能不让使用啊

网友:
是旧板的话就先查下USB电路.

网友:
正常情况应该不会屏蔽的,可能南桥部分功能损坏

网友:
如果是南桥坏,其中的一个USB阻值肯定会有变化,但所有的USB阻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
USB的供电正常了不
阻值正常不说明什么问题
USB一般多是通到南桥了  USB的时钟不正常也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