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警惕!烧IO的电源

楼主(2009-10-30):
昨天一客户说电脑开机风扇不转,检查时用我带去的电源测试,发现还是不通电,我说主板坏了,可以修。报价40,就把板子拆下来带回(内存,显卡,CPU留在客户家里,这样做是防止以后扯皮)。下面开始修了,当查到COMS跳线时,电压为1.09V,IO是8712F-A,断开39脚VBAT,电压3V,换IO可以通电了,接上显示器OK,没问题了。拿去客户家里装上,一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手一摸IO烫的厉害,这怎么事,来之前板子明明是好的,只好和客户说要拿回去再修一下,又换了个IO,测试OK后又屁颠的跑到客户家,插上电源,不通电。这时客户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我那颗纠结的心啊,已经坏掉2个全新的8712了,如果不修亏的更大。难道他的电源有问题?又换了个IO,这是第三个IO了,再次回到这个噩梦的地方,这次我变聪明了,插上CPU、内存、显卡,用自己的电源,一切OK。做这些是让客户看到我的确修好了,也想证明我的推断是对的。我对客户说你的电源是坏的,会烧主板,不能再用这个电源了,如果你坚持用这个电源,再次损坏主板,那么之前损坏的元件,你也要付钱。结果就是卖他个电源90元+40元维修费,算下来没亏,呵呵

网友:
呵呵!  还有这情况?  以后要注意了谢谢!

网友:
问一 下  你有没测ATX的电压正不正常 啊!

网友:
这种情况你应该查下ATX电源的输出呀,这样以后也有个参考呀

网友:
什么主板?技嘉的么?
845么?

电源是什么的?

网友:
精英754的,电源杂牌,记不得牌子了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一个,烧I/O的电源

网友:
要价太低,你想想你上门几次了?这样亏本!应该多要几次烧毁io的钱

网友:
我还碰到过烧南桥的电源呢?南桥滋的一声响,马上烧了一个小洞。

网友:
那么烧IO电源究竟是哪里的问题?疑惑中。。。。。

网友:
这种事到是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大家想下是不是电压问题还是什么会烧IO

网友:
电源烧南桥我就知道,电源的紫线SB5V电压高了。

网友:
修到过,一个电源连烧我5个IO的,红色5V变成12V造成的,见于品牌机上面,还有烧IO的电源,拆开以后发再电源里面电容全部爆浆,没敢换电容试,直接换电源解决。

网友:
测一下ATX电源输出啊,哪里出问题了,我们大家以后就有经验了

网友:
不麻烦的话,查一下输出电压,也让io死个明白。

网友:
杂牌电源就是不让人放心啊

网友:
我今天总算知道了为啥主板上的I/O坏的几率大的很呢,,,原来都是电源惹得祸啊。。。厉害厉害  学到东西了

不过以前总是知道怎么判断IO的好坏,就是不知道怎么引起的   LZ我顶你啦。。。

网友:
今天刚遇见个这样的故障,及时的判断是电源出问题了,还好就烧了我一个io。更换电源里的电容后就好了

网友:
我也见过烧SB的,拆开电源电容都爆浆了

网友:
我是看见杂牌就先说你这个有可能有隐患的,换了更好,不换再烧收零件费的。

网友:
高招啊!这样保险啊!

网友(2009-12-28):
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电源空载量电压都正常,但一上主板就自动加电,机器无法启动,后来换电源解决了,还烧了好几块板子。